一台方正的笔记本开机无反应,待机电流只有0.002A

楼主(2014-08-06):
     一台方正的笔记本,版号是SW9的,接上稳压电源,电流只有0.002,测的公共点无电压。

      PQ30是适配器接口进来的第一个管子,测的它的G极是17.5V,D极只是小电流的19V,PQ30没完全导通,认真的查了下G极的来源就这些个元件, 测得PQ31的1脚是19V,6脚是18V多点,2脚也是18V多点,它的5脚有18V多点,+VAD是19V,3脚有17.5V,控制PQ30管的G极就这一样电路了,没有别的了,可是一直弄不明白怎么样才能让PQ30的P管G极为相对低电平让它完全导通。求助高手!!!!!

网友:
直接把PQ30拿大功率二极管替换
普通广达板都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
电路仿真结果
也就是把PQ30正向时完全导通,反向时完全截止。

网友:
结合月饼老师的仿真图分析,以PQ31为中心组成了当有适配器的19V电压输入时,PQ30饱和导通,自动以大电流供电;当DC JACK没有19V电压时,PQ30截止,防止+VAD逆向放电。工作过程:+VA有电压——PR255——PQ31的1脚——2脚——PR254——PQ31的6脚——PR258——GND;此时PQ31内部三极管Q1饱和1、6脚相当于短接,6脚电压为“高”。另一路+VAD——PQ31的4脚——5脚——PR256——PQ31的6脚——PR258——GND;刚才说了PQ31的6脚为“高”,所以PQ31内部三极管Q2截止,+VA通过PQ30内部二极管加到S极,通过电阻PR257到GND,PQ30的S、G间存在较大压差而导通。反之当DC JACK没有输入19V电压时,PQ31的6脚电压为“低”,PQ31内部的三极管Q2饱和导通,在电阻PR257两端产生个较高压降,也就是PQ30的G极电压升高了,PQ30的S、G间压差减小而截止。

网友:
经上述分析,认为楼主机器中的PQ31内部三极管Q2的穿透电流变大,导致截止时PR257还有电流经Q2流过。再就是考虑到PQ30工作环境恶劣,长期高温环境性能变差了,需要的S、G极压差更大才能导通。个人认为此电路设计PQ30导通压差在临界区域,有点欠妥!还望月饼老师赐教。

网友:
按饼哥的方法,把PQ30管换成大功率的二极管上去,然后把后级的第二个MOS管不导通的故障修好后正常开机。后来闲着没事干,又把原先换下来的那个P管再装回PQ30那去玩玩,奇了怪了,机器照样正常开机,用万用表再去测它的G极,也是17.5V,  它是个P沟道的MOS管,输入脚19V,控制极17V,它也能完全导通大电流给后极供电,又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