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求助,优派VA1916显示器一会亮一会黑,不停循环

楼主(2014-08-06):
优派VA1916显示器接上信号后一会亮一会黑,不停循环,亮两秒黑两秒,然后自己又亮了。。又黑了,同时黑的时候电源灯也会灭,求助求助,在线等。

网友:
灯管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黑的时候电源灯也灭,灯管坏了也会这样的吗?

网友:
看看 供电有没有跳变   电源灯也灭  应该和灯管没关系

网友:
看样子是供电跳变,先查查供电稳定不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画面也是不是跟着一会显示一会不显。
先点一下灯管,看看灯管有没有坏,然后单独点灯管。开机,还会不会闪。如果不闪的话,那就是高压板。
还是闪,有可能驱动板,屏。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电源按键出现问题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时屏显正常,灯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持续检查中。。。灯管单点,没问题,高压板电压正常,无虚焊,无爆浆,接上信号等黑屏测跳变,纠结,早该黑了,这等测时它又不黑了。

网友:
看看按键有漏电的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有回复,是电源管理芯片附近有个大点儿的管子,换掉就好了.是热保护.你搜搜.昨天我才修到这样一显示器,同样问题,解决了的.用的个FR107代换.一切OK.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