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d(其实就是K43sd)带电池就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4-08-06):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有台华硕A43sd笔记本电脑,前天晚上玩完游戏,正常关机。第二天中午,就是昨天,插上电源后开机发现没反应了,就是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这个时候电池指示灯是绿色的(我平时很少单独使用电池供电,基本上不存在剧烈使用电池的情况)。于是我安装网上朋友介绍的,把笔记本电池取下后,插上电源开机,一切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也没发现哪有什么提示。但是关机后,再装上电池,还是不能开机,这时候是没插电源的,再插上电源,仍然不能开机。我于是又安装网上说的放静电的办法,把电源和电池都取下来,按住开关十五秒以后,再装电池,再启动,还是不行。请问各位师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的朋友说是南桥芯片组损坏,有的更直接说是电源管理芯片组损坏,还有的朋友说是电池损坏,我这台电脑是买了两年半了,已经脱离保修期,所以想搞清楚再解决。不知道大家否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是芯片组损坏,我插电源后能正常开机,查看设备管理器也没发现黄色感叹号,包括电池选项。要是说电池损坏,我平生用电池也足够小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望各位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

网友:
呃,难道就没有哪位热心的师傅帮忙回答啊

网友:
你这个是主板有问题  估计要换板

网友:
明显是主板问题了,LZ一看就不是维修师傅,你还是拿到你附近的维修点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