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开机无显能听到进系统声音维修经验

楼主(2014-08-06):
一联想G460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 能听到进系统音乐 换张屏幕试过不行 先看图纸测试屏线的各信号线 对地阻值正常屏线完好  再查主板屏线接口信号 8脚+LCD_VDD_CONN无3.3V电压  看图纸得知要有电压Q5第二脚要有显卡发出的高电平Q5才导通拉出低电平给Q4的G极Q4 导通放出3VS 给+LCD_VDD_CONN 显卡要发出开启信号要收到 屏幕信息 28脚CONN_LVDS_SCL和 30脚CONN_LVDS_SCD是显卡检测屏幕信息的 测得30脚对地520欧 正常 28脚1788欧阻值偏大 显卡虚焊导致获取不到屏幕信息 显卡不发出+LCD_ENVDD的开启信号导致屏幕无供电屏不亮 上BGA加焊显卡... 测得28脚阻值恢复正常 装机亮机

网友:
这个故障很常见,显卡虚汗

网友:
能加标点吗。一口读得我喘不过来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瞅着好亲切啊.是我当年的第一块万用表.60大元. 那是相当的灵敏.感觉比我现在一百多的都好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对   ,技术也可以  ,但是你把屏线弄成那样

网友:
这种开机有声音无图像一般也就4个故障会导致。 屏    屏线     LVDS接口电路     显卡

网友:
CONN_LVDS_SCL和 CONN_LVDS_SCD原来是显卡检测屏的,学习了。

网友:
这种显卡故障多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60大元,啥牌子啥型号?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子,先外接一下,如果没图像,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对   ,技术也可以  ,但是你把屏线弄成那样

一开始不想一个个查信号 逛下论坛看跟我一样故障的说是屏线断了 我一冲动就把屏线都撕开了

网友:
铜管要换...

网友B:
如果把R38去掉机器是不是也会亮或者短接Q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R38去掉机器是不是也会亮或者短接Q4

试过不行试过不行试过不行试过不行

网友:
好熟悉的万用表现在都还有呢

网友:
你的单板电流是多少啊,我手头有块外接不显示,内接也不显示的主板。。换了显卡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