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使用电池进系统卡死

楼主(2014-08-06):
    手里有一台DELL 1440 独显的本 板号是09207-1 。现在的故障是使用电池无法进系统 ,用电池到XP图标界面就卡死不动了 ,使用电源就不会这样 ,插上电源再插上电池也不会这样 ,就单使用电池不可以 。系统换过也不行 , 拆机发现电池接口有个三角的管有一面掉角。上论坛找了一张图纸看了一下这个三脚管如图: PD3104这个管在主板上坏了,还有BAT_IN#这个信号没有,这个信号由如图: 电池的5脚过来,而PR3109这个电阻的1脚有3.3V而2脚没有,在其它料板上找了一个相同的,结果还是一样没有。  本人现在的困惑是这个PR3109和PD3104这个管在这里是什么作用,还有就是使用电池就死机而使用电源就不会, 还望各位大神们指点指点。 如小弟哪里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谢谢。。

网友:
装一个电源管理\111

网友:
是电池问题吧,以前遇过

网友:
你断开 PR3112 试一下不就行了   看PR3109是不是有3.3V  我看是电池拉低了

网友:
电池被拉低的可能性大或电源本身故障

网友:
BAT IN#有电池时是低电平正常。

网友:
顺着PD3104的2脚往后查!

网友:
换掉保隔电路中那个电池放电到公共点那个场管。

网友A:
先看下,用电池可不可以进PE  如果能进 可以是外设,系统问题,引起;如果不能进,就是主板问题了,换下电池放电的两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用电池可不可以进PE  如果能进 可以是外设,系统问题,引起;如果不能进,就是主板问题了,换下电 ...

               电池可以进PE,所有外设都拔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行,系统换了,驱动都是官网的也试过了,也不行。。。。
     对它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