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不停复位

楼主(2014-08-06):
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一亮一灭。IRDY灯一是一样,求大神指导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了就好了

网友:
BIOS,应该行

网友:
有没有好啊
我现在手上一快也是这样

网友:
先给主板放电,放完电再刷BIOS

网友(2014-09-05):
楼主修好了,这块板我也遇到,外设啥都拆了,没办法了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最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也会引起那样的鼓故障,电池有电的话,清下,还是不行就先刷BIOS后干桥

网友:
先检查复位条件

网友:
   南桥 边上的 t04 换下试试

网友:
刷BIOS能好的是幸运

网友:
刷了BIOS再说

网友:
都不说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