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慢!是通病吗?

楼主(2014-08-06):
G470开机等待1分钟进入logo,再次进系统!键盘触摸板不能用!机器狂慢
触摸板

网友:
G470 ,cpu 坏的碰到过,你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不是通病,我以碰到一上网本,换U好拉

网友:
也有可能硬盘坏了,拆下试试

网友:
硬盘测试一下

网友:
绝对不是通病 拆开机器查下吧

网友:
查CPU有没有降频,导致系统缓慢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A:
先换cpu 后换电源
chinarenzhy
楼主没仔细看帖子吧,是笔记本,跟电源有毛线关系呢?
详情

网友:
硬盘坏的多

网友:
拆掉硬盘,换个CPU试下

网友:
这种先把外设拿完了再试试哦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不久好了

网友:
cpu,硬盘,都换换试试 还有bios

网友:
先用裸机进pe试试看慢不慢 先排除一下外设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U还有检测一下硬盘看看~~应该能找出问题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像键盘,触摸板,光驱之类的全下了,再试试。

网友:
南桥   外设 看看

网友:
不要说是硬盘的问题,开机出现LOGO都要一分钟,跟硬盘有毛关系啊

网友:
和硬盘外设都是没有关系的,还有系统。进了bios键盘能用。BIOS过后键盘就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cpu  后换电源

楼主没仔细看帖子吧,是笔记本,跟电源有毛线关系呢?

网友:
换个硬盘,在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这个机子 南桥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仔细看帖子吧,是笔记本,跟电源有毛线关系呢?

这么说就错了,有关细的。亲测HP4411原装电源、上机奇慢、可调电源正常

网友(2014-09-17):
典型的BIOS资料丢失,刷机,就好,群里灌水的太多,能显示一起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