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北通双打手柄换个32液晶电视 值得修吗

楼主(2014-08-06):
液晶电视以前没有拆过 前面板有三星的LOOG 还掉字看不清楚 后面没有标签怀疑是假的 2010年的产品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坏 看高压板坏的情况 估计灯管也有坏的 用修液晶的高压点不亮,应该是U型管 有图 现在打算修复 假如灯管坏的话 可以换LED吗?第一要先把屏点亮 才能决定是否值得维修 多给点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A:
不亏钱就搞搞看,涨点经验也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亏钱就搞搞看,涨点经验也好的

你说的对 赔点钱也不算坏事 现在是自己的机器了 接触下电视机也不错

网友:
楼主能确定两个灯管都坏了吗?我认为可以换LED不过拆卸灯管很麻烦,对环境很苛刻

网友:
拆卸灯管很麻烦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液晶电视的灯管貌似不好换

网友:
真没听懂楼主啥意思。 手柄换电视?

网友:
谢谢支持,下次再来

网友:
还是先装高压灯管试试吧!说不定屏也是坏的,如果屏是好的再考虑改LE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