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不认独显

楼主(2014-08-06):
戴尔N4050不认独显  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系统也重装了XP WIN7 WIN8都一样驱动精灵也用过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比较麻烦 PCH到GPU的滤波电容量了吗  都通吗(通是指阻值差不多 没有无穷大 和0)  有一个不通  显卡都不显  还有显卡 大大小小的供电正常吗  尤其是有个PLL供电 还有显存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