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启动时你第一时间想到哪个电容?

楼主(2014-08-06):
   虽然平常只修单位的服务器电源,但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是戴尔Z750P-00,做工很“漂亮”所以没修过也好奇的接受了。
   说到漂亮,主要是指元件的选配,安装以及合理的空间组合使产品看起来赏心悦目,没有许多国产机的参差拥挤,都是用全桥过零相移技术,她就比惠普DSP-800GB长得从容,秀气得多,呵呵,说跑题了
   故事开始都一样,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不工作了,到我检查时连指示灯都不亮。拆开目测,怎么看都不像有森马故障,所以打心里就笃定是小故障。结果随手一测:副电源没工作!
   首先简单说一下配置:PFC4981  全桥相移:UC28025 副电源:UC3844 另加系统控制单芯片CPU
   这样说一下,大家也就清楚目标在哪,只是在这里问一下修这一类电源,大家是如何快速判断是3844问题还是外围元件的问题?当然首先没有任何短路击穿现象。

网友:
没修过,不知道哇

网友:
请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其实深度剖析这款电源,我也只有半桶水,好在故障只在3844周围,其他高大上的元件暂时无视,你只需要知道这类电源在这台机上具体元件分布情况,然后就是步步缩小故障目标的节奏,这里关键的是要懂得修38xx的一些技巧...

网友:
先测量一下供电的7脚电压和8脚电压(5V)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年前曾修过一个IBM的675W电源(不定时的导致服务器重启),折腾了半天,毫无头绪,最后,以买回一个同型号的二手电源告终。服务器的电源比较特殊,客户不可能等太久,直接换件是个好选择。遗憾的是那个故障电源最后客户要走了。

网友:
高大上的电源就要有高大上的技师来修才行!
期待高大上的解析。
加分——必须的!

网友:
电源不启动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IC的启动电阻,再才是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先测量一下供电的7脚电压和8脚电压(5V)是否正常再说吧。

    说的很有道理,这一步很多人都会做,然后了,比如7脚电压12V波动,8脚没电压,而且的稳压控制是一个自环反馈控制,中间有一个出问题,都会相互影响

网友A:
电源不启动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IC的启动电阻,再才是供电滤波电容。

    这位兄弟一出手就知道是行家!38xx的启动电阻屡有开路现象,在这里再告诉大家一个快速判断的经验:通电后拔掉电源线(最好过5分钟),不用任何仪表,你把手指按在300V滤波电容脚两端,如果你的手指被强烈电击了,可以肯定1)启动电阻开路2)300V滤波电容还不错!

                      以上做法纯属玩笑,后果自负!

网友:
  其实我前面有一点没说清楚,3844的7脚有14V,8脚0V,所以目标又在缩小...

网友:
好帖~关注下~等空了来学习~

网友A:
       按道理3842——3844的工作电压差不多都在12-15V,为什么供电14V还没工作了?
   其实很多盆友包括我一起的同事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下面看我做实验,单独给3844接上一个可调电源

   下一步电压从12慢慢一直调到16V,你会发现在16V时3844才开始工作(20ma工作电流),这时8脚才有5V,用示波器在4脚会看到几十KHz的锯齿波

    接着再把电压从16V往下调,你会发现3844不会退出工作状态,一直降到8.5V时才关闭工作(也就是“超低压保护锁定”)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快速判断3844的好坏,而且不会接触高压市电,检测万无一失。
   以上的试验还告诉我们2点 1)启动电压一定首先要高于16V,一旦启动可以正常工作于16V以下的电压;2)一旦启动后工作电流较大(20ma),由于启动电阻较大,不足以维持工作,如果自供给电源有问题(比如这一路的电容变质),3844将处在低频间歇工作状态。
   当然本故障最终是启动这一路的电容问题,造成3844的启动电压不足16V而造成停摆
   现在这类电路的启动电容和自给电源滤波电容都简化成一个电容来担当,这时如果这个电容出故障,以上两种现象可能都会出现。
    如果是启动电阻开路,3844就根本不工作,300V电压会在电容上持续很久,检测时常常电着人或不小心打坏数字表和元器件,一定小心!     在板的背后一个电解就是启动蓄能电容

网友A:
      大家可以到网路上找找资料(看看3842-3845几个芯片的区别),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烙铁煮咖啡,下回再见!

网友:
很有想法,茅塞顿开。利用外接供电来判断,但示波器我没有,真想弄个,可惜太贵了而且用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3842——3844的工作电压差不多都在12-15V,为什么供电14V还没工作了?
   其实很多盆友包括 ...

不错的方法和思路,简单判断ic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一出手就知道是行家!38xx的启动电阻屡有开路现象,在这里再告诉大家一个快速判断的经验:通 ...

虽是玩笑,但道出了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以到网路上找找资料(看看3842-3845几个芯片的区别),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

将示波器的图片和波形也发出来,只发个可调电源,不过瘾。

网友:
其实维修电源一点要配备可调电源,不一定要示波器,因为有没有驱动信号可以用万用表简单判断!

网友:
第一次接触服务器电源。学习学习。

网友:
那么多贴片电阻一排排的焊在一起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那么多贴片电阻一排排的焊在一起起什么作用啊?
那就是大家常提的启动电阻:150KX5,再六组并在一起,组成约110K的电阻矩阵。

网友:
说错了:是150K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