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待机004掉电000保护。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8-06):
今日客气送来一台联想thinkpad X201I。客户描述他给他朋友修过 。然后没修好

想到又是一台二修机就高兴了《可以好好赚一笔》。先给客户端杯水让他坐一下。。。

接下来开始维修--------

大家先欣赏一下主板吧

3分钟拆掉机器。然后接可调电源上电,首先观察电流0.04慢慢隆到0.00的,大概有2、3秒的时间慢慢减下来。按开关无反应,感觉是保护了。再试一次,故障是一样的,在观看一下外观。保护隔离管子以及U39都已经被更换过 所以先量测下上家更换的管子有无短路 或一些人为故障。最后确认没问题《上家的焊接水平还是很高的》。。继续分析---因为是004掉到000..那先看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了,一测公共点无电压。那就直接查Q48 Q50的G极了。大家知道。Q48<为P沟道》要导通必须为低电平,而Q50需要24伏以上的电压才能完全导通此管。那先看看Q48的G极吧,一测。19.76伏。测Q5的B极。低电平。正常 再测Q22的G极。也为低电平,找到问题所在就是这个-PWRSHUTDOWN信号不正常。《控制源头没发出电压或被拉低

追过去看到此信号是由TB62514FG-GP发生的。到底是拉低还是没发出,那断开R815不就知道了吗?《对吧 兄弟们.
再测此信号依然为0伏,看来是此芯片没有发高电平信号了

接下来就看测试他的最基本工作条件。先测条件吧59脚VREGIN20电压20V正常,57脚BAT_VOLT,4V左右,在正常
围内,《很多小白说这个57脚电压怎么知道的,请大家在谷歌上找下这个芯片定义图就明白了》测量61脚的
VCC3SW,3.3V正常,16脚3.3也正常,那么此芯片不能发出此信号的条件有2点。
1.  TB58脚所接的10个RT电阻有问题,打这10电阻的阻值,6.7K,一个电阻电600多欧。测量TB58脚电压为0,正常,这个脚下只要电压高过0.5V,芯片就会保护,停止输出-PWRSHUTDOWN信号。实际测量。此处电压0。04V2.

2:欠压。第一个问题排除啦,那么就是第二个的问题啦,,测量VINT20,瞬间也有20V。57脚。6.7V也正常了。
测36脚 :此脚是通过33.34脚控制。加上外面的二极管。电容升压而成,《这里由于没有示波器,就先把万用表表笔

在芯片36脚 然后插电看最高电压》此时发现万用表显示只有23V 然后慢慢降下去。这感觉有点低。。此脚表明要
28V。
而测得最高值只有23V 。达不到芯片的工作条件所以芯片保护了。为了防止是芯片36脚拉低造成。把36脚用镊子翘起来

再测试了一次。然后最高依然还是23V

此时就不想浪费时间了。刚好有个料板就将这几个一起更换。后故障修复
大家给个分吧打字还是很辛苦的

网友A:
由于33.34脚外接的二极管。电容升压元件异常,造成-PWRSHUTDOWN信号不正常,保护隔离电路关闭,是吗?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能换的都换了,3V5V都出来了,但升压电路才19.3V,还没有起来,,天知道他3V 5V怎么出来的,3V电感只有100欧,,,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B:
升压电路故障  稳压管   升压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由于33.34脚外接的二极管。电容升压元件异常,造成-PWRSHUTDOWN信号不正常,保护隔离电路关闭,是吗?

芯片 VIPIN28这个引脚作用是检测公共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他会是28V。《可以理解成它是公共端的反馈》。如果偏低他就会通过-PWRSHUTDOWN 关闭公共端电压《这就是IBM典型的保护设计》。本来这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故障。但是之前遇到很多朋友老是来问这机器的通病。,其实只要把上电时序学好,就什么故障都可以都可解决的。《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故障  稳压管   升压电容

对的。很简单一个维修。见笑了。《很多都只知道通病。换这个电阻那个电容的。换了都还不行就没办法修了。刚好遇到这台机器 这个故障 所以发个帖子《第一次发帖 请大侠勿喷

网友:
很详细 ,对ibm时序很了解

网友:
技术高超呀  学习重

网友D:
  你这 还好意思  活 2修?  什么玩意儿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 还好意思  活 2修?  什么玩意儿这么简单的问题

不好意思。本人能力差。伤了你的眼了。你这大神就不用喷我了吧

网友:
写的好祥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由于33.34脚外接的二极管。电容升压元件异常,造成-PWRSHUTDOWN信号不正常,保护隔离电路关闭,是吗?

这里VIPIN28这个引脚作用应该也是控制保护隔离管导通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芯片 VIPIN28这个引脚作用是检测公共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他会是28V。《可以理解成它是公共端的反馈》。 ...

你理解有误吧?应该是VCPIN28是检测升压部分的。它怎么能够检测到公共端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里VIPIN28这个引脚作用应该也是控制保护隔离管导通工作的。

你的理解可能对,但表述不准确。该脚只是个检测高压正不正常的。若不正常通过芯片内部控制电路关闭保护隔离管。

网友:
看来我的维修路还很长  楼主很厉害

网友F:
关键测点Q50的G极没表述出...
是不是该说Q50的G极不正常,造成(Q50不导通)不产生公共电压,因欠压进而-PWRSHUTDOWN不正常。
Q50的G极是由U39(TB62514FG-GP)41脚发出,进一步查向36脚.......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电阻电容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有误吧?应该是VCPIN28是检测升压部分的。它怎么能够检测到公共端电压呢?

D76供电来自于公共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测点Q50的G极没表述出...
是不是该说Q50的G极不正常,造成(Q50不导通)不产生公共电压,因欠压进而-P ...

对的。。。。

网友:
这板是通病

网友:
LZ分析 的 很详细

网友:
D76供电来自于公共端,是为了产生高压的,不等于用于检测公共端电压的。当然了公共端电压若不正常,高压也不会正常的,照样会保护的!

网友:
果断 下了     LZ   NB

网友:
和我上次修的X201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这属于通病吗

网友:
楼主辛苦了, ^问下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 没说清楚啊 换几个 到底是哪几个有问题 啊! 这样让我们怎第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 还好意思  活 2修?  什么玩意儿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么说楼主不对了吧,技术有高有低,不是只有高手才有分享维修过程的权力

网友(2014-09-05):
问题遇到一样的   结果还在修

网友:
右下角的小电容应该是通病,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还是顶楼主的,修好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分析的思路清晰,对上电时序顺序和芯片工作条件理解的不错,比我强多了

网友:
X201I一般都是这个问题的比较多,一般懂电路的都能修好

网友:
这升压电路有时真的搞死人也升不起来啊

网友:
我手里今天接了三台海没修呢    学习下

网友:
基础打的很牢啊,文章发的很辛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可能对,但表述不准确。该脚只是个检测高压正不正常的。若不正常通过芯片内部控制电路关闭保护隔 ...

你 确定 你的描述就准确嘛1

网友:
你 这么喜欢修二修的嘛 看来你是个高手啊!~

网友:
修任何东西都要慢慢的去摸索 谢谢分享

网友:
IBM保护隔离条件太苛刻了

网友:
这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LZ思路清晰,不错,赞一个!
只是VIPIN28这个引脚的功能定义有点出入,该引脚不是检测脚,而是芯片的28V电源输入端,是由芯片33.34两个引脚与外部电路自举升压后得到的.   28V电源作为芯片驱动隔离保护电路的驱动电压.

网友:
都不知道你到底换了哪几个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这样的机子还是不好修理

网友:
修好了 就是升压 电容的问题

网友:
值得学习?????????????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G:
楼主修好后测量VINPIN28这个脚是28V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后测量VINPIN28这个脚是28V吗?

只有24v。但是已经能正常使用了。没反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有24v。但是已经能正常使用了。没反修

本来就是23-24V  你之前测量的23V是正常的 因为两个升压电容只装了一个  就算全装也达不到28V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就是23-24V  你之前测量的23V是正常的 因为两个升压电容只装了一个  就算全装也达不到28V

不正常。现在换了24v,已经能正常开机了。之前23v是不能开机的。这是实际情况。不是猜想得的结果

网友(2014-10-10):
谢谢 按照你的思路  我的是R415烧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有发过贴了,不过lz的更全面点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正好有一台X230I的笔记本,问题和你这个基本差不多。

网友:
楼主为毛我在其他料板上找了近100个点荣光都没用症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
楼主修得很棒,但我想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那个Q48是低电平导通,你量的是19.76V,按道理来说这个应是高电平呀,想问下,多少伏之下为高电平,多少伏之下为低电平,好多人对这个问都说得模棱两可

网友:
这个机器要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才修得好哦?

网友:
就是 升压电路的问题 导致的 有料板就是好修啊!

网友:
的确是那两个电容,一个电阻的问题,换第一个电容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给我提供了思路!

网友:
狠狠赚一笔?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呀

网友(2014-11-10):
我修到过一台是R415电阻开路了

网友:
哥们 你那TB62514FG 有可以代换的没有

网友(2014-12-18):
这是通病来的,那层纸下面易腐蚀。

网友(2015-04-16):
一般维修也是这样搞

网友:
这个不就是X201I的通病吗,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不触发打开就量这不对就立马换,基本搞定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表述的很好,学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 还好意思 活 2修? 什么玩意儿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很牛13吗,也没看到你发几个贴子呀 别人发个东西,你吱歪什么呀

网友:
"TB58脚所接的10个RT电阻有问题,打这10电阻的阻值,6.7K,一个电阻电600多欧" 6.7K是对地值吗???

网友(2015-06-08):
这问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似乎是世界都知道的通病啊

网友(2016-06-17):
这种机器看到头都大了

网友:
功力尚浅,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