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处女贴之m190mww3白屏维修 ILS97642芯片分析(原创)

楼主(2014-08-06):
作者:郭小帅
这个屏是我第一次认真的修了所以叫处女贴啊,这个屏放在我这里有几天了,今天有空慢慢来研究,
废话不多讲,准备开讲
前几天电脑城的同行(卖电脑的)拿来一个液晶显示器,说白屏,我就想肯定是屏坏了,他不信,不信也没办法,用事实来证明,把显示器拆掉,用驱动板点下屏,嘿嘿,还是白屏。我叫他放在这里慢慢修,他答应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下先‘以下图片都是我修好后再测量再拍的,只提供参考)
拆开屏,测量VGLVGH都没有电压,VADD4.5V,测量VCOM2.1V(白屏的时候测的,好了之后我没有再测量电压了)他这个屏供电是由一个芯片控制产生的,也就是说VGHVGLAVDD都是由一个芯片控制产生的,(开始的时候使用示波器不当,更换了芯片还是一样)芯片型号是ISL97642
大家想,这个芯片的开启脚呢,不用怕,我会讲这个芯片的启动顺序的,而且这个芯片的顺序,我研究了很久了。想看启动顺序可以看波形图和,英文讲解
看这两个就是他们的启动波形图。
这个很重要哦,他的意思,看下图
实第一个波形图和第二个是差不多只是讲述了芯片的检测,启动顺序而已
下面就看看维修
我先测了下屏的电容短路了,我拆了后,以为好了结果唉,不行啊,顿时,弱小的心灵掉在地上碎了七八瓣,好吧再测上示波器(之前我测量没有用单次。害自己啊),看图

但是测量到Von(VGH)没有波形(这个芯片有检测保护功能,如果检测到某个电压或短路,不正常了在一定的时间关闭输出)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图来修的,实测发现厂家省料了,利用一个A7来产生一个VCP,然后再产生Von,我测到连Vcp也没有,嘿嘿
那个管子上面标着a7,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内部图
实测看图
我猜,就是那个滤波电容短路,把这个a7的二极管给烧开路了
维修结束

post_deleted

网友A:
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B:
屏幕问题还没修好过,下次请教下大师兄

网友C:
有参考电路就好办,关键是屏的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参考电路就好办,关键是屏的资料很少,,,

屏电路都是这个样,有信心就可以,只要知道原理,什么资料都是浮云,可以私聊我

网友:
有资料的高手就是厉害啊,学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参考电路就好办,关键是屏的资料很少,,,

屏电路就那几个主要的供电,VGL VGH,AVDD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问题还没修好过,下次请教下大师兄

我刚刚找到门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电路!

高手,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下,屏供电那个几电压是多少

网友:
二级管事整留的啊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用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

网友:
分析的很好。支持。
新手要修好屏电路,看样要好好努力啊。

网友:
显示器的背光升压电路,前些日子修到一个灯一闪一闪的,换了升压电感就OK。。

网友:
白屏的液晶挺难搞的,上次去培训的时候,刚好老师不在基地。报了名,却没人教

网友:
屏问题修的这好的  很厉害

网友:
有参考电路就好办

网友:
是啊  值得学习

网友D:
你灌水水啦,大哥。觉得好的话就加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灌水水啦,大哥。觉得好的话就加分吧

- -在哪里加分啊   我不会啊  新手

网友:
  好啦  只能加1分-  -

网友:
VGH,VGL 这俩个信号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 -在哪里加分啊   我不会啊  新手

看见有评分这个东西么,就是在评分哪里加分的

网友:
给力   不过示波器我还不咋会使 学习了

网友:
显示器的信号看不懂啊

网友F:
我手头有个LG22寸的屏满屏竖线能看到图像怎么修呀?这个屏通病了。请楼主指教下

网友:
不错的思路   可以借鉴下

网友:
能够找到PDF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请问这款显示器是什么型号,还有屏PCB面板上是什么型号???

网友:
芯片的PDF可以上传一下吗,MAX17073E和ISL97642是一样的吗,有块屏和你的屏型号一样,用的是MAX17073E!

网友(2014-09-05):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有个LG22寸的屏满屏竖线能看到图像怎么修呀?这个屏通病了。请楼主指教下

你测量下几个供电正常么,一般我都是修修供电的

网友:
上传个pdf,我在百度文库用3个什么东西下载的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高人,佩服

网友(2014-08-06):
作者:郭小帅
这个屏是我第一次认真的修了所以叫处女贴啊,这个屏放在我这里有几天了,今天有空慢慢来研究,
废话不多讲,准备开讲
前几天电脑城的同行(卖电脑的)拿来一个液晶显示器,说白屏,我就想肯定是屏坏了,他不信,不信也没办法,用事实来证明,把显示器拆掉,用驱动板点下屏,嘿嘿,还是白屏。我叫他放在这里慢慢修,他答应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下先‘以下图片都是我修好后再测量再拍的,只提供参考)
拆开屏,测量VGLVGH都没有电压,VADD4.5V,测量VCOM2.1V(白屏的时候测的,好了之后我没有再测量电压了)他这个屏供电是由一个芯片控制产生的,也就是说VGHVGLAVDD都是由一个芯片控制产生的,(开始的时候使用示波器不当,更换了芯片还是一样)芯片型号是ISL97642
大家想,这个芯片的开启脚呢,不用怕,我会讲这个芯片的启动顺序的,而且这个芯片的顺序,我研究了很久了。想看启动顺序可以看波形图和,英文讲解
看这两个就是他们的启动波形图。
这个很重要哦,他的意思,看下图
实第一个波形图和第二个是差不多只是讲述了芯片的检测,启动顺序而已
下面就看看维修
我先测了下屏的电容短路了,我拆了后,以为好了结果唉,不行啊,顿时,弱小的心灵掉在地上碎了七八瓣,好吧再测上示波器(之前我测量没有用单次。害自己啊),看图

但是测量到Von(VGH)没有波形(这个芯片有检测保护功能,如果检测到某个电压或短路,不正常了在一定的时间关闭输出)
我是按照这个电路图来修的,实测发现厂家省料了,利用一个A7来产生一个VCP,然后再产生Von,我测到连Vcp也没有,嘿嘿
那个管子上面标着a7,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内部图
实测看图
我猜,就是那个滤波电容短路,把这个a7的二极管给烧开路了
维修结束

网友(2015-10-15):
屏电路还是要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2015-11-22):
引用 网友G:
芯片资料图太难找到了,最后确认芯片坏了也不懂去哪买

上万能的淘宝啥,啥都有没有买不到,只有想不到的 呵呵

网友H:
我觉得搞维修的最难有2点,1是故障明明就在眼前,就是不知道。2大概查到那个东西坏了不知道怎么去确认是坏的, 楼主这两点都做的很好,能够正确分析故障,还能够找到资料,最重要是能够读懂资料,最后验证它就是坏的。 个人愚见,不喜勿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搞维修的最难有2点,1是故障明明就在眼前,就是不知道。2大概查到那个东西坏了不知道怎么去确认是坏 ...

现在没有以前这么厉害了 我现在看见自己写的帖子 我都觉得 我以前这么厉害啊

网友:
烧机能更快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
信号板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有以前这么厉害了 我现在看见自己写的帖子 我都觉得 我以前这么厉害啊

呵呵 这个很正常吗,原来资料少,会的也少,所以找到一个故障或者一个方法可以修很多机器,还有原来的自己好像更能吃苦和勤劳,现在的自己懒散了好多,我也是这样的 原来一个故障不修好誓不罢休,现在就没有那种精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 这个很正常吗,原来资料少,会的也少,所以找到一个故障或者一个方法可以修很多机器,还有原来的自 ...

是啊。那是自己开店,现在打工咯 没有这种精神

网友:
好厉害,这样的屏都让客户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