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开机响7短声

楼主(2014-08-06):
该本本在保修期内几个月前响7短声换了两次主板,一次CPU。还是时好时坏(拔掉电池放电又好了),客户急用取走用了一个月,再也开不了机了说是好的时候用一段时间无线网卡就找不到了,此时已过保了。。。请大家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这种NB的问题居多呀

网友:
不知道现在不亮还报警不,这个机器要是报警不亮,你接外接显示器看看,外接显示器要是亮就刷个BIOS,不亮就测主板

网友:
响7短声这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