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一个八脚元件,上面写了S11 AGB02 .

楼主(2014-08-06):
这个是什么东西,华硕主板内存槽边上的。。上面写了S11 AGB02 ...谢谢

网友:
可以去掉不 要试试

网友A:
估计是产生内存系统总线那8小芯片,

网友:
可以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产生内存系统总线那8小芯片,

是的。二条总线到了他那里。。

网友:
装上去,没有内存电压,不跑码。。总线电压给拉低了,只有2.3V 左右。。不装,现在能跑码了。。内存电压只有1.2.。。档D3

网友:
华硕P5G41T MLX 的板子

网友:
比较少见到这芯片,还真不是很清楚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刚才仔细使用搜索引擎,也没有找合适的信息。

只有等大神来了。

网友:
记得好像是内存的一个参考电压输出吧好像。

网友(2015-03-05):
是产生内存总线电压的吗?

网友:
uP6262
有件就先换一个继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