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平板TAB2 7.0 SIM掉點

楼主(2014-08-06):
[同業轉來 自行更換SIM卡後無顯示 我查維LCD排線更換後排除但SIM不動作 拆開了看 掉點了 球高手這掉的這要怎麼飛線

网友A:
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只有靠自己了。掉点部位,程度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只有靠自己了。掉点部位,程度都不同。

掉的點就SIM的一個點看到不 最右邊 那缺了一個

网友A:
这里吗?有没有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吗?有没有断点?

就你紅圈的地方少了一個點
那是SIM卡座的接點 我就是要查這個點該飛線去那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吗?有没有断点?

就這地方掉點 慘的是還不是接地的點 不然就好處ˋ理了
請求高手教導飛線到那可以讓SIM卡動作

网友:
飞线可以解决,没有修过这个机子  但也不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