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加电0.9A 不显之奇怪问题修复。

楼主(2014-08-06):
海尔简爱7G, 精英代工,板号MB40IA,HM65芯片组
拿到手,看了下此机器动过PCH,PCH都发黄了,不知道做了几遍BGA,看着桥做的不是很好,而且桥下面的很多元器件有撞件的痕迹,不过被上家补了回去,

接上稳压电源,上电电流停在0.9A,不显示,
想了下人家动过桥,不会是桥没做好吧,或者桥不良,冷静了下,
还是重点目测了下PCH及PCB, 经过几分钟的目测发现桥背面好像有缺件, 仔细看还真的缺了个电阻,还好主板有丝印,要不然就不知道是个电阻还是电容电感了,就不好修了,,,所以做维修还是要细心的,
看了下板上的丝印  R694,去图纸上找了下,发现这个电阻是PCH发给EC的LPCCLK 33M的时钟,既然EC的LPC 模块缺少时钟,那么肯定不会工作,。。 看了下是一个22欧姆的电阻,这电阻不好找啊,找了好久,找到个33欧姆的,于是用个33欧姆的装了上去。

通电测试,上电电流到了1.1A左右会掉到0.7A然后就停住了,这机器问题多呀,于是用示波器测了下LPC_FRAME,发现有波形跳变,但是就只有1次跳变就不在跳了,这个绝对不正常,正常应该有3次以上的跳变,
很奇怪是是用示波器探头 接到EC的AD线上面电流就能上去,外接居然显示了,于是打了下AD线对地值也没发现异常,真奇葩啊,这样都行,难道EC坏了??不会又是PCH那边的问题把,而且桥有点烫,
感觉应该是EC或者PCH不良,觉得PCH可能最大,想了想先刷下BIOS吧,不行在动桥,不知怎么想着是BIOS问题了,呵呵于是抱着  猜想 去网上下了个BIOS刷了进去,因为HM65 BIOS有问题会引起一系列奇怪故障,
再次通电,触发,电流也是到了1.1A掉下来,到0.7A,
哈哈,不过这次电流就不在停在这里了,电流在次跳到1.3几A.外接亮机。。。。。。没想到真是BIOS问题,

最后还发现个小秘密,这台机器的BIOS很奇特,跟联想E40有点一样,拆掉PCH下的BIOS也可以亮机,而且把PCH下的BIOS直接装到EC下也可以点亮,都是4MROM,亲测OK,
附上此机器bios

网友:
上错一张图片,

网友:
这种还修,厉害,我见到这种的都直接PASS掉。因为可能太多的因素修护不了

网友:
这也能修好不错
是我直换板了

网友A:
这块板淘宝上还有点贵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也是进水的不过我的是一休
就是没图纸,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淘宝上还有点贵的,

富士康的上次好像在论坛看到有图纸

网友:
还没修过海尔的

网友:
是不是上家做的故障

网友:
B IOS问题  不错了

网友:
请问你这个BIOS程序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啊!REV是但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的上次好像在论坛看到有图纸

你能把富士康的图纸传上来吗?

网友:
试试看  华硕bios最爱坏了

网友:
共享一下富士康代工的图纸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啊     怎么先想到LPC_FRAME这个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力深厚啊     怎么先想到LPC_FRAME这个信号呢

掉件的那个电阻就是到LPC CLK的

网友(2015-05-25):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6-04-08):
现在加不了分了,楼主贴子还是写得不错的。

网友:
功力深厚   不错

网友:
海尔电脑现在我们这边很少了。。只要能找到图纸修起来很不算很难

网友:
貌似有的换桥后要刷BIOS 估计上家换桥搞掉件了

网友:
楼主我的版号跟你的一样为什么我的没找到PCH的BIOS呢?先下载刷刷看

网友:
这种不知是几修机能被修复算是不错了。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这个机子有好多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