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主板 P41td3中3.3V对地阻值是13

楼主(2014-08-06):
技嘉主板 P41td3中3.3V对地阻值是13,也没有电路
,不知道怎么跑这个3.3V的电路,有哪位大神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技嘉主板

网友:
通电摸有没有巨烫的元器件。裸板喽。

网友:
烧机试试呢

网友:
量下网卡 南桥阻值

网友:
给网卡供电的这部分有短路,有好多电容都有短路,如果一个一个的拆好费时间呀,主要还是找不出它供电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