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海尔HT-20328w不上电,刷了25P10亮了一会又不上电了,

楼主(2014-08-06):
海尔HT-20328w不上电,刷了25P10亮了过了一会又黑了,开始的时候指示灯是一亮一灭,后来闪的越来越快,最后不亮了,屏也是,电压都……

网友:
驱动板可能坏了。

网友A:
你量一下屏上vaa1电压是几伏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屏上vaa1电压是几伏

应该是几伏呢?

网友(2014-12-02):
换25,再刷一个程序

网友:
开始刷一次,亮了,说明故障点应该还是程序,换个芯片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