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4750G 待机保护不上电?

楼主(2014-08-06):
最近来了一台Acer4750G 二代HM65独立的板子, 插上维修电源 ,电源闪红灯 反复这样,机器自动触发 开关灯和主板电源灯闪一下,电流上0.8A掉了 有时候0.02  掉到无待机,又反复待机这样 闪灯? 测得3.3转3.3V的供电断开 就不会拉低待机 ?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待机一出  机器自动触发,被3转3拉低了  断开3转3就 待机正常 ,有进展了换CPU供电95831 可以触发 不出U供电

网友:
不出u供电,看一下是不是cpu坏

网友:
是哪个厂商的板子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本子,不插CPU不出CPU供电。

网友:
先把3.3解决在看看,万一就是3.3.在搞鬼呢、。

网友(2015-10-01):
是有保护,先修自动上电,看看是网络唤醒信号问题,还是南桥本身或RTC电路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可以没有修好,麻烦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宝贵经验

网友:
那就先查3.3V的二级负载是否短路,应该是EC或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