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k43sv 没有图纸,不亮机

楼主(2014-08-06):
华硕的图纸找不到,电流跑到1.6A 不亮机, 先加焊显卡,不行,换一个显卡也不行。现在怎么 办呀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如果是AMD的  换CPU  加焊北桥   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头疼。没有图的机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试过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       楼主解决了吗?在线等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故障一样   我也换过显卡     我也没修好   ,或者你看下频接口    我这台少一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试过吗?

外接没显示

网友B:
刷原厂 bios 绝对好

网友:
打一下PCI-E总线的64个耦合电容。

网友:
楼主修好留意下兄弟们哦

网友:
这种需要波波来测测内存总线和EDID,凭空猜测没用的

网友:
我昨天接了一台一摸一样的状况电流到1.6  不显示,你可以外接USB 按大小写和数字指示灯都有反应的。就是死活不显示,加焊过,显卡,南桥,换过CPU

网友:
这个机子没图纸但有点位呀!
论谈里有点位自己去找一下

网友:
找个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原厂 bios 绝对好

哪里找啊?刷了12个BIOS了都是这样电流到1.6,硬盘灯也在跳就是不显示。。。通病吗。。。

网友:
不妨加焊桥试试

网友:
手上一个。一模一样问题。待解决

网友:
难道这个又是个通病机器码,,,我的也是,电流跑1.6,  1.3  1.4 就是不亮啊,求高手赐教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

网友:
别光路到1.6,要说信号,PLT有没有抬高,接U上电是多少,电压正常吗?如果是短路到1.6,那你干死显卡也不亮呀

网友:
晕了,又亮了,就加焊下显卡,一开始是自动触发的,放过电吗,然后我现在是用电流表笔 开的机,,可以显示,直接进BIOS,,你们有么有忽略这个环节,不妨试试

网友:
这个应是BIOS的问题,我的也是这样,原来不跑,下了一个BIOS就这样的,我再找一个试一下,行了千诉大家

网友:
我有一台关机后白屏。电流070左右。风扇也转达,再按开机键也能开机,有人修过没?

网友:
同样的,来的时候不上电现在1.4几键盘OK  内外都不显

网友:
图纸  不好找   也想早

网友:
用示波器跑,K42有通病,就是CPU供电偏低只到0.8V左右,也会是不显,电流在1.6.
我修过

网友:
没图..绝招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