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110不触发,触发无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14-08-06):
DellN4110不触发,触发无显示维修过程
时间:2014年8月6日星期三
地点: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红旗路电脑城二楼
店面的学徒(徐工)说,有个DELLN4110的笔记本,按开关没有反应,待机电流:0.01,一直不动,拆开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问我怎么办?--  拿来我看看吧!
拿到主板观察,EC,BiOS 动过,问了下老板是不是这个电脑在别的地方修过啊,老板说别人没有修好,你看看不行就换板子了。修修看看了,用表测试了下,EC供电 BIOS供电都有3.3V,然后用示波器点了下BIOS,没有波形。
看了EC没有读BIOS的数据,果断用烙铁加焊下BIOS,再测试好了。(看来徐工没有吧BiOS焊好)按下开机键。。一样没有反应,什么问题----测试开关没有电,主板有3.3V心想排线坏了?--看了下原来插反了我干,默念徐工这是考验我?
上电一样没有反应。。。没有办法了,上图吧

先看版号:

打开图纸

SYS_PWR_SW#受控于USB_CHG_DET#而已,125脚正常有高低高
按开关SYS_PWR_SW#有跳变 ---测试EC80脚无电压。。好吧,看来要么EC坏,要么工作条件不对,一个一个测试先!
工作条件全正常,直接换EC,5分钟不到搞定,信心满满的去开机电流:----0.01---0.01---0.01---什么问题!郁闷的要死哎。满满查EC条件。。EC各条件都正常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测试RSMRST#0V什么情况啊。RSMRST#前面条件工作正常,EC换了,如果是好的就该发出,SUS_ON开启+3.3VSUS电压给南桥啊,测试+3.3VSUS没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7/clip_image002.jpg有出来。果断往前追。。。来到了这里

SUS_ON同时开启+3.3VSUS和+5V_SUS  测试PQ16第2脚SUS_ON是0V 对地阻值正:120 反:120   不具备二极管特性  果断拆了PQ16在测试阻值正:120  反120,继续查,SUS_ON除了EC100脚发出 还来到这里----开启1.5VSUS
取下PU5,测试阻值正:400多  反:1200-到无穷大赶紧找了个一样的芯片安装上,把之前拆的都处理好安装OK!上电电流—按开关—0.01-0.14在按开关---0.010.14这下修晕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没有办法都看到这里放弃太可惜了,在查  RSMRST#3.3V Ok的  SIO_PWRBTN#按开关有跳变!EC部分没有问题了------只有往南桥查了,点了下电杆只出来了一个1.5V   别的都没有电SIO_SLP_S5# 实测:1.2V       SIO_SLP_S4# 没有用  SIO_SLP_S3#实测:0V 阻值正常都具有二极管特性!-----莫非南桥坏?南桥很新的没有动过不会是他把,直接换!-----------很快换完-----------上级测试 电流:0.01----0.12-0.120.12我插换了个南桥电流为什么变小了,想不通了。。 在测试SIO_SLP_S5# 实测:3.3V       SIO_SLP_S4# 没有用  SIO_SLP_S3#实测:3.3V 看了南桥应该没有问题 差供电吧
这回电压除了显卡供电 和CPU供电 别的电压都出来了为什么电流比刚才还小(各位看官解释为啥电压多了 电流反而小了)

网友:
既然没有CPU供电 就差CPU供电条件了,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哪里不正常 直接把CPU供电换了,电流来了
  0.01-按开关0.60-0.60-0.61-0.61---
果断测试CPU供电  都出来了  现在就是CPU集成显卡供电 和独立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貌似有了集成显卡供电 才会有显卡供电  --集成显卡供电还是受控于CPU供电 ,在换CPU供电芯片
开机,看到了电流直接上  0.06-0.81后面没有看 测试了下集成供电 没有出来 ,,赶紧断电---什么情况  换短路了?

不会吧,在上电,看看你到底哪里短路了,按开关---CPU电压正常---独立显卡电压正常---集成显卡电压0.9V0.4V  什么问题  关机在开   --0.60.8---0.9---0.81.1有5秒钟的样子 集成显卡电压终于来了0.9v---不到2秒---0.4v---别的电压一切正常
没事顺便打了下内存的波波,波形很正 亮机的波来了。
机器到此----亮机  图如下:

高清图我不知道为啥发布了  严重缺积分  看帖权限不够 希望加精  多给点积分

网友:
楼主功底可以了!

网友A:
还是不能加精华啊      ----加精的帖子要求好高啊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这个机子修得一波三折的,思路很明确,哪里出问题搞哪里,足见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A:
我不是新疆人   我是河南的 在这边混生活而已,不要误会!

网友:
lz这样修代价有点高,不过功底厚。。。

网友:
说实话有点乱

网友:
楼主手段高强,学习了。。。。。。

网友:
修机器就要这样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能加精华啊      ----加精的帖子要求好高啊

精华帖你发的多了自然就有了 不要刻意追求
只要你的帖子技术含量高 自然获得精华

网友:
修本就是要有楼主这样清晰的思路,那里有问题就搞那里,一直追查,直到找到故障点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新疆人   我是河南的 在这边混生活而已,不要误会!

是与不是又怎样  新疆人也是朋友 在迅维这里都是同行都是朋友  不要搞地域歧视
鼓励加分 !!!

网友:
集成显卡从没有到有,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给你加精华呢?

网友:
工具很齐全啊,那个南桥不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与不是又怎样  新疆人也是朋友 在迅维这里都是同行都是朋友  不要搞地域歧视
鼓励加分 !!!

是啊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