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桑天籁汽车导航器不开机典型维修案例(转载)

楼主(2014-08-06):
故障:不开机
打开后,在别的地方修过。
这次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两条数据线上,测CPU的晶振、供电、复位都正常。后来想到了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造成的。因为该车的空调显示部分也在这个显示屏上。结果一测数据线是没电。呵呵    不多说了  上图

网友:
老哥!最好文字讲述,编辑图的时间也不短呀!虽然我看明白了,但花费了挺长时间,眼也花了!图片终究不清晰,标注也没有顺序,读起来费劲。谢谢你的飞线大法。学了一招。

网友:
好像时说跨接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