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问题

楼主(2014-08-06):
华硕psg41t m lx v2每次放电才能进系统关机重起又不行了

网友:
是放电之后正常,关机之后再开机的话,还需要放电吗?

网友:
刷BIOS试下。不行就把外设一个个拆去试

网友:
我的68主板也这样必须开2次机器就正常

网友:
不装电池试试

网友:
先刷BIOS了,不行换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提示cpu风扇错误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啊,感觉每次放电才能正常进系统,不放电就不行的话会是哪里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