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被雷击

楼主(2014-08-06):
网卡被雷击了,但是能认出网卡,开机后网卡处出现红叉。插上网线就是不连接依然是红叉。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换网卡,网桥

网友:
换什么网卡,直接外接个,这样才能收到更多的钱。

网友:
这还用说嘛~直接换网卡芯片换网桥OK搞定收工~

网友:
一个字,换

网友:
建议拆掉原集成网卡加独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