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60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4-08-06):
求联想V560 bios 故障现象:客户拿来说是不显示,我测试的是开机能显示但不能关机,进系统也不能关机,强制关机才可以,电流在0.8a左右,怀疑是BIOS问题 论坛里下了个bios也是一样的,有谁遇到同意问题的 如何解决的,请指教下 谢谢

网友A:
感觉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南桥问题

连续刷了N个bios后都是一样的,我也想是南桥的问题了,后来换了南桥还是不行,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应该先从软件方面检测

网友C:
按时序修,看哪个部位在关机时没被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从软件方面检测

不是软件问题,进入bios按开关就不能关机也不能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修,看哪个部位在关机时没被关闭。

各电压都有CPU供电都有,都没有关闭

网友D:
不会又是传说中的网络唤醒信号问题吧

网友E:
找个v560原厂bios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又是传说中的网络唤醒信号问题吧

不确定 这是个神机 图纸各大论坛貌似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v560原厂bios刷试试

我也觉得还是要刷原厂bios,拆机时bios都有动过,问同事要了好几个了 都不行

网友F:
谢谢大家的建议,此板已修复,是BIOS问题,版本是39CN16WW,真不容易,附上此bios 希望大家能用到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长知识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 谢谢提醒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原厂的BIOS刷了就好了,估计上家没去官网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家的建议,此板已修复,是BIOS问题,版本是39CN16WW,真不容易,附上此bios 希望大家能用到

还有这种问题?长知识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刷了楼主的BIOS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