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独立改集成

楼主(2014-08-06):
小弟自己的笔记本,前几日损坏
故障为不显示 大小写灯有反映 内外接均不显
判定显卡问题 取下重植 时亮时不亮 tb看了看显卡大概在70左右
但我对显卡没什么需求,平时机器只是在维修的时候看看图纸而已
取下显卡内接屏幕显示亮机
也算是个经验帖子 让大家也知道这个机器取下显卡也可以亮机
付上自己禁用独立显卡的bios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好有一台G470上电不显的,试试

网友:
无图无真像阿 附上照片阿

网友:
不要独显可以开机吗

网友:
G470是集、独两显卡吧?在BIOS里设置禁用独立显卡就可以吗?

网友:
正好有G470的 改改看!

网友:
这事感觉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这方法没试过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要去掉独显后再刷个集显的BIOS,对吧

网友:
已知  Y470  G470   都可以实现只用集显可以亮机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试过了,OK的

网友:
改过成功飘过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试试看,呵呵

网友:
这个G470A 有 VER 1.0 和VER 2.0    两个版本     1.0 断开显卡电感 不行 因为还不是双显卡,  2.0断开电感可以用集显。  1.0需要更改几处电阻位  和补上HM65反面 小电感。  不用刷BIOS。

网友:
学习了,拆了显卡后,还得刷BIOS的。谢谢!

网友:
晕死啊  还真简单 拿显卡就OK

网友:
我的也是G470   这个以后应该可以用的着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