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3.3V短路

楼主(2014-08-06):
昨天接手了一块主板,看了一下网上有图纸,可是对照主板看的时候,发现主板上丝印很少,所以图纸没有多大用处,映泰还不如来点位好呢!
故障:主板ATX 接口橙色3.3V对地短路,测后面的1.05V入南桥的电压也存在短路!看是3.3V转换过来的!怕是桥挂了,不敢动手了,有没有遇过的,3.3V短路的维修思路和大致坏的地方!
传个图片看看这板子,成色很新:

网友A:
采用分段检测法呀!还能有什么高招呢!

网友B:
先拆网卡,在检查其他使用3.3V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C:
我上次的双敏板,3.3VSB对地短,也发贴了,他们说是SB挂了,过了两天,实在没查出哪短,就把SB下了,果然3。3SB正常了,因没有BGA,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主板成色不错,综合楼上先试下。

网友D:
3.3v  短路,先下一些3.3v的外设。然后在考虑桥

网友:
选拆简单的试,再后最协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拆网卡,在检查其他使用3.3V供电是否短路

图片是已干过网卡,看了一下图纸,发现网卡供电是3.3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所以我想网卡坏的机率不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分段检测法呀!还能有什么高招呢!

1.05的大电感,把风枪使坏了,也没有吹下来,无语,准备切线试下。有结果再回复上来,告知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的双敏板,3.3VSB对地短,也发贴了,他们说是SB挂了,过了两天,实在没查出哪短,就把SB下了,果然3 ...

把南桥3.3V供电的线断开试一下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3v  短路,先下一些3.3v的外设。然后在考虑桥

有这样的想法,有结果再回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样的想法,有结果再回复上来

对了,要是嫌麻烦,就直接烧鸡  。电流调小点

网友F: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烧鸡大法”哪里烫把哪里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烧鸡大法”哪里烫把哪里干掉。

3.3V直接对地大短,如何烧,请教一下!

网友:
3.3v对地短路 你先测USB各数据 地址线每个都要一样

网友:
基本上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轻后重。截断检测。判断好再下手。

网友:
你也可以强行上电,用手去触摸看看那里发烫!!!!这几天我们这里打雷!!好多网卡打坏了!!桥都没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