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00温度过高。求救大神帮忙

楼主(2014-08-06):
主板是刚买的,灰尘清理过了,一看电影温度升到85度,报警了。散热器也是刚买的。请问大神们这款机器还有什么通病吗?
通病

网友:
接触面不好,换个CPU

网友:
你的温度高是U还是显卡,还是两样都高.在换过U和散热器及接触良好的情况下还是高建义你刷个BIOS

网友:
原来U 是P9400的 换了 P8700上去,温度低 了

网友:
换了U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