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AMD 独显(大小写可切换不显示)

楼主(2014-08-06):
联想G455
版号:LA-5971P REV;1.0
故障不显,大小写可切换
更换了显卡芯片问题还是一样的,测量显卡的各路供电全部正常没有任何异常。
我在论坛搜索了,说此类故障是BIOS问题。
我将论坛所有bios都刷了一遍问题还是一样
将BIOS芯片都换了也是这样的故障
示波器抓不到波波,现在不没有思路,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好消息是,北桥要比显卡容易坏

网友B:
看一下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消息是,北桥要比显卡容易坏

先看更换掉了,北桥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COMS电池有电吗?

这个跟CMOS有关系吗?

网友:
不是显卡就北桥

网友:
amd的先看北桥,再查显卡,当然先易后难,先刷bios,测试CMOS的电压!这是联想g、z系列中amd的通病

网友:
先简单 排除故障

网友:
用你的波波量下内存总线,无波是北桥,持续波再查显卡线路和EDID

网友:
感觉像北桥问题多一点哦,加捍有时不行的,充值看看

网友:
加焊NB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消息是,北桥要比显卡容易坏

SHI    BEIQIO

网友:
楼主,我手里也有一个是一样的问题,这些方法也都试过就是不亮,楼主如果 修好了,请分享一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手里有一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屏  屏线中的某个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电流有多次跳变 最高1。6,显卡和北桥都重置了,接键盘大小写有反应,最后刷个BIOS 好了。

联想G455 AMD独显BIOS 板号:LA-5971P  REV:1.0

网友:
北桥到显卡的电容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