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2014-08-06):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B470 .插电大短。经检查是CPU供电的一个上管坏了,就那种铁壳的MOS管,手头里没有这种管子。能否只用两项供电?如果用两项供电,该怎么改?上下管都拆了吗 ?还是只拆上管就可以?用两项供电有什么后果???   求大神帮忙。

网友:
可以用台式机的管子改~~~~

网友A:
这种机器本来就是两相供电,如果单有一相输出,就会负载过大很快也会烧掉另一相,更有可能烧掉CPU.可以用普通的MOS管来改的

网友:
你所说的三相其实有一相是集显供电,两相是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本来就是两相供电,如果单有一相输出,就会负载过大很快也会烧掉另一相,更有可能烧掉CPU.可以用普通 ...

我的是上管坏了  只改上管就可以了吗?还是上下管都改?

网友:
这个机子只有2相供电。只用一相是不行的

网友:
最好把铁壳的MOS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本来就是两相供电,如果单有一相输出,就会负载过大很快也会烧掉另一相,更有可能烧掉CPU.可以用普通 ...

一般下管是不会坏的,但你要量看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本来就是两相供电,如果单有一相输出,就会负载过大很快也会烧掉另一相,更有可能烧掉CPU.可以用普通 ...

我一般都是换成原装乌龟壳的,不过有点难焊是真的

网友B:
找个功耗大点的管子改革就OK 你的6131肯定也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功耗大点的管子改革就OK 你的6131肯定也坏了

我只改了上管,用台式机的mos管改的, 成功点亮, 还没进系统 ,  可是摸着那个管子特别烫手。会不会一会就坏啊? 请教 怎么做?

网友:
直接全部改管子,稳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只改了上管,用台式机的mos管改的, 成功点亮, 还没进系统 ,  可是摸着那个管子特别烫手。会不会一会 ...

改了后只点亮一次就完蛋了  一开始电流到0.12 ,不动了。  关了再开  又短路了。 这个不能这么改吗

网友:
用普通管子改就好吧,铁皮管不好捍,焊不好,又少东西

网友:
用管子改装

网友:
我就该过成功修复

网友:
这种管子我也做过多次试验,用普通管子改是可以用,但是用不久,小问题特别多,那些说可以用普通管代换成功的,估计也只是碰运气,不会每次都成功的,我最后还是买了新的铁壳管代换,而且要上下管同时换,后来每次都成功,而且不返修,因为这是对管,如果只换其中一个,很快就会烧掉的,如果上管烧坏,多半CPU也烧挂了。不信你就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后只点亮一次就完蛋了  一开始电流到0.12 ,不动了。  关了再开  又短路了。 这个不能这么改吗

你改的管子负载不起 就算亮机了进系统也会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