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RT8206A工作时序吗?

楼主(2014-08-06):
一块华硕的本本板,板号是U36SD MAIN BOARD ,待机电流达0.07,摸主板待机芯片RT8206A发烫,果断更换,更换后无果,还是发烫,测量VIN6脚 19V,SKIP29脚2V,LDO7脚5V,EN LDO 4脚 5V,REF1脚2V,EN1  14脚3.3V,EN2 27脚3.3V,条件我感觉都满足了,为何这个芯片会这么烫,没有3。3和5V输出,求工作时序,,,

网友:
看下是否有短路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ASUS的EC供电是由8206线性输出转换过去的 你断开估计就不得发烫了

网友:
D1、2、3、4;C5、6、7、8查查看!四个MOS管看看!

网友:
感觉是后级电路有问题,芯片保护了~

网友:
把三五伏后级断开,如果产生三五伏那就是后级有断路了

网友A:
查下线性输出的后级 是否有问题 断开看看是否待机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根据波形来判断

网友:
芯片发烫肯定是短路,先断开3.5v后极 ,看是否发烫,各电感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线性输出的后级 是否有问题 断开看看是否待机正常

老师,您好、!!想请问下这个芯片的线性输出是多少脚??

网友:
BYP 5V是线性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好、!!想请问下这个芯片的线性输出是多少脚??

7脚LDO就是线性输出脚,看看这个电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
逐步断开后记看看

网友:
先断开3   5    后级,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手里有个ASUS K52D 待机0.01  但是没有3.3 5V  不知道是不是8206的问题

网友(2016-08-11):
好像是通病来的,我没有这权限呀

网友:
芯片负载过大保护或是短路保护了,打下阻值

网友:
看一下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