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不触发了,io的rsmrst#对地了,谁知道怎么把它挑起来

楼主(2014-08-06):
3.3VSB正常的,开关针5V有 32.768有波形 跳线帽有3.3   IO 75脚收到了开关针过来的 高低跳变,同时72脚也发出了 到南桥的高低跳变  IO76脚与ATX绿线直接相连  IO 有5VSB

谁知道怎么把85针挑起来

网友A:
烙铁,风枪加热都行,然后用镊子挑起来,技术活,如果不熟练建议别挑,容易将针脚搞弯

网友:
你要挑起来干什么

网友:
看是不是南桥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风枪加热都行,然后用镊子挑起来,技术活,如果不熟练建议别挑,容易将针脚搞弯

我上次挑过一个直接把IO爆废了

网友:
一边用风枪吹,一边用手术刀挑

网友:
没把握就拆了IO就是,,如果练手还是建议用料板

网友:
修好没有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