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65不触发待机0.04 通病--求加精

楼主(2014-08-06):
联想Z565不触发待机0.04 通病--求加精版号:LA5754P   REV:2.0
故障:待机0 .04   不触发
分析:仁宝机器  待机偏高  正常应该 是0.02   估计有短路  保护了

拆机打开裸版,上电故障一样,先测公共点:正71   反:71   有短路      直接烧鸡   烧公共点,  烧鸡步骤就不说了  烧鸡的电流0.2--0.4--4.5---00--00
烧着烧着没有电流了  ,在测试  公共点 阻值:正常了  有二极管特性

上电:   待机0.02---0.21--0.21---   无CPU供电

打开CPU供电芯片   测主供电  0V   (问题来了)

PR907  坏了       --------     而且芯片48脚  阻值33欧姆

取下芯片   还是33欧姆    ------
找到PC912

看了PC912  坏了

取下来  ----安装芯片 ---把PR907   换了    亮机
总结:这个电容在硬盘后面 估计因为硬盘太热了 照成的短路  感觉应该是个通病  下次可以不拆机  看看硬盘下面 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没修到此故障,谢谢楼主分享,遇到此问题要先看硬盘下面电容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

网友:
估计可能真的是一个通病哦~期望多两台这种故障就确定为通病了~修得不错~

网友:
这就是仁宝典型的点火回路,B+有短路引起的保护,这应该不算通病吧

网友:
要是遇见的多了就是 故障点  ……还需要大家的检验
不过这个机器的销量小 修的也不多 ……

网友:
暂时还算不上通病,这只是一个常规故障而以。

网友:
电容短路很常见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提醒 下次遇到注意一下

网友:
难道要跟三星R467一样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是碰到直接把他秒了,呵呵

网友:
有点像通病,希望有更多人遇到才证明是通病,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cpu b+ 有短路不会把 B+的电拉低嘛????? 好奇怪 请教

网友:
要是通病的话 就收藏了 不过楼主遇过几台这个

网友:
修过z系列的  这个本子没修过

网友:
这个本子的确修的很少,不多见,下次遇到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不算通病吧,有多少一样的故障

网友:
pc912是哪个 楼主在图上用红圈标出来最好。

网友:
有一个秒神

网友:
{:4_102:还没遇上过,看看先

网友:
学习了,还未遇到过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 待机0.013 开机电流到0.4 慢慢掉回0.2左右 是那个电容短路 拆下硬盘直接把电容拆掉 走你 收钱

网友:
是个例不是通病

网友:
精辟,我还没有玩过样的机子~!

网友:
烧鸡好吃又有钱收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