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J另类维修技巧

楼主(2014-08-06):
前言;各位看官,有分捧个分场,没分捧个人场。不喜勿喷!多多指教!我有哪里做的不对的请大家指点出来。谢谢大家!
板号:W3J
故障:可以上电,电流0.21左右
检修;测到由芯片ISL6227控制的1.5V,1.05V无输出。跟踪到开启只有1.07V的电压,明显不正常。此芯片开启信号在点位图中名称为SUSB#-PWR。追踪·······查到此信号是由SUSB#经过一个电阻更名为SUSB#-PWR。此时用点位图测到SUSB#并不是由EC发出的,而是由南桥发出。
              遂想到断开电阻? 断开时我测了SUSB#的对地阻值200多欧,同时测了一下SUSC#的对地阻值无穷大。换挡···········二极管测;SUSC#有200多,SUSB#95左右。此时我想到先用SUSC#代替一下SUSB#行不行?·········结果出来了,触发电流直接1.多A接屏亮机。下面的图是我用SUSC#代替SUSB#的飞线和亮机时的LOGO。请大家打发点,在此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移花接木

网友:
应该是桥内部的 SLP_S3 #和  Slp_s4#
在测试机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 这样借个信号完全可以

网友:
其实论坛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不管怎么说,楼主都给我们修本的另一个思路!

网友:
楼主思维非同反响,从这点就知道大神级别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