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帮我分析下这个MOS管的G极和S极电压怎么相等

楼主(2014-08-06):
请教各位大虾:下图的上管G极和S极所测电压是一样的,都是0.38V,这是什么原因?驱动芯片7120更换过,是全新的,场管拆下来测量过也没问题。测7120周边元件也没发现问题。上管的G 极接有一个822和0欧的电阻。电阻也没问题。测量上管S极对地值是12.

网友:
  可以尝试把场管也换了,有些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A:
你应该将芯片与上管都拆下来再打阻值!估计上管G、S间还有其它元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将芯片与上管都拆下来再打阻值!估计上管G、S间还有其它元件吧?

上管的G极接有822,822的另一端接S极

网友C:
直接连上下管都换了。。试试看。。

网友:
像是对地有短路的现象,看一下S极连到哪个地方,路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击穿了。坏了,换一个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的G极接有822,822的另一端接S极

看图片才知道这是华硕的主板,822排阻是通病!

网友:
芯片都换了就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啊。这个电路很好搞的。

网友:
上管G只有0.38V根本达不到导通条件,先查驱动芯片7120的1、5、8、7脚有无正常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不要纠结G和S电压相等问题,其实MOS根本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上下管都换了。。试试看。。

我的一跨7120控制的内存1.8V供电只有0.4V,测试上管G级0.4V,上管GS没有导通,下管G级O伏,换了7120也一样,求解

网友:
可以拆掉上官,测量G脚的驱动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