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g主板开机 不亮

楼主(2014-08-06):
宏基 e1-471g主板开机 不亮 cpu集显供电没有出来  刷bios可以好吗

网友:
两个bios  刷那个呢?

网友A:
没供电 刷BIOS 怎么可能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供电 刷BIOS 怎么可能好呀

集显供电是PCH跟BIOS调节的

网友:
先排除简单的 CPU  BIOS  ……你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刷PCH的BIOS,别把EC的BIOS刷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也要加油

网友:
我遇到的是进系统屏就暗

网友:
我会估计不会有大的做用,刷BIOS是因为好刷,人们先排除之方面问题而已,要是只是CUP和集显没供电,应该先查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