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B工作条件

楼主(2014-08-06):
板到手量没REF电压把相连的滤波电容拆除可以3V5V出来了REF也就有2V过了一会通电又没待机了现在死活就是不出3V5V芯片换了两个还是不行大概量了一些引脚,脚位:1:2V ,3:4.9V ,  4:5.3V , 6:19.2V , 7:5V , 14:5V , 27:5V  ,19:5V,场馆上管都有19V也都换过了,还要有哪些条件才能够满足出3V5V条件呢呢求大神帮助!

补充内容 (2014-8-8 09:32):
已经修好了是5V后面的滤波电容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Vcc  en供电开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  en供电开关呀

VCC和EN都有5V呀,大神说的可是哪里,望指点指点。

网友:
17、24脚外接RC电路查查!

网友:
27脚电压应该是3.3V左右,
17/24脚的bst1/2是自举升压的意思,应该有5V/3V的电压才正常。看一下相连的电路,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
我是  ISL6236  没有LDO供电。EN飞过去了5V

网友:
最好不要飞线 找一下图纸 查出来较好 很多信号都是有时序的 飞线不一定行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吹坏的  换个吧

网友:
根据你的数据显示,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已经满足了,还不出3  5  那是不是它们的负载有短路,如果负载没有短路还不出那真是见鬼啦

网友:
YVG5VU676TK7MPKYO8I

LIJUN911025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刷个BIOS式下,有的3,5V受程序控制,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啊

网友(2016-11-04):
又是一个3 5v滤波电容损坏的

网友:
示波器测下  看有瞬间波形没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可惜我解决不了。还是让大师给搞定了。

网友(2020-09-19):
待机3V 5V后面只要是采用固态电容的,都要先还掉试试,这种电容引起无待机电压的故障太多了,是老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