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维修进行到底 华硕P5G41T-M LX跑D0 9B 88 维修

楼主(2014-08-06):
罪犯:华硕G41  版号:P5G41T-M LX.

朋友带过来的板子,所以尽量帮忙修一修。说是点不亮!好吧,把罪犯押上来:

上电之前目测了一下主板,发现声卡已经明显击穿。速拆下:
.
对地阻值全部正常,然后就上电-正常触发-并且正常跑马。心里想这么快就修好啦,太给力了!!!

  刚刚高兴了一下,仔细看发现跑马不对:首先是D0 9B 88 00最后回到00就不动了。明显是不过内存,福禄克测量一下他的几个条件:
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SPD  这几大条件,结果发现DDR3 118脚0.6V  238脚3.3V  狐狸尾巴就在这里露出来了。根据之前的经验,直接更换南桥左上角跟系统管理总线的472电阻。太容易了这。三下五除二的换掉电阻,再次上电测机,以为修好了。结果发现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再次测试118脚系统总线,发现电压依然是0.6V 。然后打开点位图

图中表明:系统管理总线跟一下几个地方相连:1.472电阻和两个二极管  2.时钟芯片48脚 3. WU5芯片 内存座子附近 3.南桥。

然后着重检查了这几个地方,发现时钟芯片引脚有点腐蚀,洗了一下 越洗越脏,估计是散热膏跑里面去了,然后干脆换掉一个时钟芯片,上电还是不行。现在就从容易倒复杂吧,把二极管取掉一个,发现电压已经出了3.3V了,这里可以判断前级是好的包括472电阻。问题出在后面,现在就剩下WU5这个小芯片 8脚的和南桥了。先把8脚小芯片换掉,故障依旧!

看来不上断头台是不行了。直接上5860把南桥给干掉,再拆一个南桥换上去。
一路狂奔跑马,至此修复。

这是D0 98 的另一种维修故障,之前论坛里面有几个比较经典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网友:
祝愿天下维修员,终成眷属。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不知道楼主跟谁学的修主板

网友B:
LZ能否把点位共享一下

网友C:
楼主运气真好,我就老是遇到换822排阻还不稳定的

网友:
好东西要分享一下哦,楼主点位交出来

网友:
直接拆桥。。。。。。。。。。。。。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重置过南桥的锡珠,有时间动手试一下看看,后楼主后面的图片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不知道楼主跟谁学的修主板

哈哈 我出自很多师门的,  华强北 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能否把点位共享一下

传不上,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真好,我就老是遇到换822排阻还不稳定的

822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我这张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能否把点位共享一下

你没有这个点位图,你是实地的么,楼主也是实地的,可惜犯罪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这个点位图,你是实地的么,楼主也是实地的,可惜犯罪了,呵呵,

我的台板资料全都丢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台板资料全都丢失了

要习惯隔断几个月把资料备份到网盘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这个点位图,你是实地的么,楼主也是实地的,可惜犯罪了,呵呵,

呵呵,被拘禁了。我这个还能授予实地的头衔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被拘禁了。我这个还能授予实地的头衔吗?

就看你犯罪大不大了,可不可以宽大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看你犯罪大不大了,可不可以宽大处理。

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那个大号也不容易,还有很多的资料

网友F:
这ALC887,找死人找不到一片来换。ALC888满天飞。

网友:
是不是灌水太多了啊,楼主,被封号了吗,修板的话有图纸的就是快点的。

网友:
P5G41T-M LX

P5G41T-M LX.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习惯隔断几个月把资料备份到网盘去

嗯  采用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ALC887,找死人找不到一片来换。ALC888满天飞。

我这里料板很多的 一模一样的大把,实在不行去市场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我们这边如果是桥的问题,基本不修的

网友:
有料板是维修方便

网友:
好  思路明确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网友:
我的一块直接不跑码,可是下载分好象不够

网友:
坏得这么严重不会是打雷坏的。。连南桥都坏了。

网友:
我手上有块和楼主一模 一样的板子。也是跑98 9B的,我把BIOS旁边的822电阻和IO旁边的822以及时钟芯片旁边的822排阻都换了还是不行。系统总线也是正常的,BIOS我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难道要换南桥》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内存 这里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很幽默,技术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种思路值得学习,写得很棒,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SPD  这几大条件,有人说是供电--待机---时钟--复位,这个顺利,帮助分辩一下

网友:
话说换桥多少钱啊?

网友(2015-03-03):
维修很细心,两个二极管在这里相当于起到信号电压钳位保护作用。

网友:
建议还是把SRN2  4.7K 排阻更换掉,不然可能还会有问题

网友:
补充:这个是SMB 总线,由于电压被拉低,造成储频器i无法正常工作,所以会当在这个代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