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333t白屏

楼主(2014-08-06):
进接到一三星 2333T显示器,拿来是先暗屏,在屏的最上面有一条模糊 的隐隐约约能看到图案,然后是从中间想两边扩散很多彩色的很细很细的线,到最后就是全部变白了,屏的型号的LTM230HP04,三星用自己的屏,这个屏我有印象,之前修过非常多的,E2220 就是用的这种屏,老是烧上边的灯管线,有的跟这回的情况一样,屏坏的非常多,包括19存的,22存的,好的,步入正题,我把从屏上测量的电压给大家伙看下,: EVDD 3.3         WP 3.3     SCL 3.3    SDL 3.3       RST 3.3      AVDD 12.8       (1)VOFF 8.6     (2)VOFF 5.7      VCOM 4.9       CVO 4.8     SPV 2.2         OE 0.9        STV 0      OVDD  3.3   VON 31.2       VCST  6.5           STVP 4.9        CKVB 8.5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这个帖子想表达什么意思。只要是白屏,屏坏的就比较多

网友:
白屏你得先看看屏供电啊。

网友:
3楼,后续电压都出来了,屏供电会没有么?就是屏坏了,修过这个问题的同行帮帮忙呗!!

网友:
别修了,放弃吧,大多数都是TBA电路出现故障,除非你有压屏机器,电压都正常,所以放弃吧,我遇到像你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多少片了,都卖掉了,根本搞不好,我用一块一摸一样的屏对着换还是一样修不好,

网友A:
如果一开机纯白的话,希望还是百分80  90以上

网友:
会不会升压芯片的问题呢!换个试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开机纯白的话,希望还是百分80  90以上

一开始是先黑色的,然后慢慢的上下左右很多小细线,五颜六色的,然后慢慢泛白!!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是先黑色的,然后慢慢的上下左右很多小细线,五颜六色的,然后慢慢泛白!!有没有遇到过呢?

这种修不起了,不要费心思了,纯白屏还可以,带线就不用修了

网友:
这个不多见啊

网友:
9楼的意思是屏幕内部的问题喽!

网友:
我把原机程序给拷出来,供大家下载

有用的就下吧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表明的不是很明白。而且上有两个VOFF电压,电压都是不一样的。重新编辑内容上传吧。

网友:
voff电压不对

网友:
屏挂了  没得救了吧

网友:
不修了,客户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