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更换DRR3底板设想行得通不

楼主(2014-08-06):
测试我的想法能行的通不:我原先的内存金手指掉了几个。
用淘宝买的ddr3底板,用我原先的内存条的SPD,内存颗粒。重新组装可以活不

网友:
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颗粒没坏,底板是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试试吧,不试谁知道啊

网友:
工作量很大哦 。上面部件那么多。而且你的焊功要有保证哦。

网友:
两面都有BGA封装的,楼主闲的蛋疼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只要芯片都是好的。。

网友:
工作量很大哦,不如重新买个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金手指坏了颗粒还是好的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 一试就行

网友:
工作量很大,有点不划算,除非你有很多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
金手指怎么坏的??是不是插错烧的,芯片能保证好?好的话,还不如修复金手指

网友:
不是严重损坏还不如修复金手指。

网友A:
可以去买个DDR测试移动插槽啊。然后把内存插上去。然后把那个掉的金手指脚线在哪飞根到移动插槽上的焊点就可以了

网友B:
闲得蛋疼啊,....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得蛋疼啊,....有创意

闲着啥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买个DDR测试移动插槽啊。然后把内存插上去。然后把那个掉的金手指脚线在哪飞根到移动插槽上的焊点就 ...

DDR测试移动插槽?那是什么东西,X宝来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测试移动插槽?那是什么东西,X宝来个链接呗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 ... 4%B1%A3%BB%A4%BF%A8   内存测试保护卡

网友:
换版可以的,我修过

网友:
可以试试的了,不过这样的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
灯全亮,CPU有电压,就有很大可能工作,而且你没说CPU不工作

网友(2014-09-10):
移动插座还不错

网友:
工程如此浩大  有时间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