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驱动流程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4-08-06):
拿到一个 PANEL 首先是要看看它的规格书,重要的参数有:灯管工作频率,灯管电流,工作电压,数据/
时序接口等,现在我基于模拟屏的应用来说(数字屏其实大同小异)。
1、TFT-LCD 液晶屏本人不发光,主要是靠屏后面的灯管来发光的,我们在 PANEL 上看见的亮度,对比度等,说
白了就是基于这个灯管的发光而呈现出来的,那为什么 PANEL 的亮度又可以调的很暗呢,其实是通过改变
液晶本身的偏转来控制这个灯管的透光率,所以在直观上我们就可以调节它的亮度了,但是,对于亮度对比度
等参数的控制,也不光只是靠灯管发光来控制,还有视频解码本身所产生的视频信号 Y/C 或者是 RGB 的参数
调整来控制。 驱动 PANEL 本身需要符合 PANEL 的各种时序、 我们把做这部分工作的电路叫 T-CON, T-CON
可以控制图象的缩放比例,左右上下反转等功能,要在 PANEL 上呈现图象,需要视频解码得到 RGB 三基
色, 同样我们把做这部分工作的电路叫 DECODER, 它是将输入的视频信号解码成符合 PANEL 需要的 RGB,
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些电视原理的知识了,不知道的可以找点这方面的资料看看。
2、刚才所说的灯管,就是我们常说的 CCFL(当然也有 LED 发光的),它的点灯原理有点跟日光灯的原理
相同,要求有较高的启动电压,都在好几百伏,甚至上千伏,这要根据屏身的规格来使用了,不过对于它
重要的地方还是它的灯管电流,灯管电流影响着灯管的亮度,更重要的是它的使用寿命,如果灯电流太高,
对 CCFL 的使用寿命就是一个挑战。比较早期的点灯电路是基于 ROYER 的电路,还有半桥、全桥等多种方
式,以上方式都各有自己的优缺点。Royer 回路是根据通过启动三极管基极电阻提供开关晶体管的基极电
流使其通、断工作,并利用变压器的饱和特性,这种变换器的电路结构简单,但是开关管损耗大,容易坏。
好处是得到的正弦波形比较标准,对液晶 PANEL 的使用寿命有很好的效果。全桥式电路是采用 4 个开关晶
体管接成桥路,由于它采用了零电压切换方式,因此开关管的功率损耗很小,随着 TFT-LCD 应用的增多,
现在也出现了许多集成 IC 构成的点灯电路。象 BIT3107,OZ960 等芯片
3、CCFL 等能点亮了,那我们就要开始说 T-CON 了,查看 PANEL 的规格书你可以发现有很多训号,什么
STVD、STVU、STHR、STHL、OEH,CPH 等等训号了,STV 跟场有关,STH 跟行有关,反映在图象上的就
是跟反转有关了,其实这么多种时序对于新手来说可以先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现在的很多做 T-CON 的厂商
已经将这些讯号接口做出来了,你只需要按照他们的方案接上 PANEL 就可以了,当然了解一点上面的时序
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是 VCOM,它在 PANEL 里是液晶的公共电极,对显示效果有
明显的影响,它在规格书里可以查到,是一个方波,频率大概是半行频,它的 AC 特性对显示的亮度有关
系,DC 特性对显示画面的抖动有关系,对于每一个 PANEL 都需要来调整这个参数。
4、解码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将输入的视频信号解码还原成 PANEL 所需要的 RGB 三基色电路,不过好的解码
方案能给图象带来理想的效果,以前我遇到的最多的就是有些图象的字符边缘抖动,色彩不够艳丽,画面
质量不够清晰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