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看得懂的吗?求解释,APCI部分的。。。。。。。。。。。

楼主(2014-08-06):
如图所示。。。。。。。。。。。。。。。。。。。。。。slp-S3#状态下为什么S4.S5为低电平?它不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
这些看不懂说明你还未入门,好好加油吧

网友:
去学校报名培训,迅维网也可以去咨询下

网友:
需要上实地啊,远程都没法解恨啊

网友A:
从后往前排,SL5时,前面的都是高电平;SL4时,它前面的高电平,后面的低电平。至于SL0、1、2、3、4、5都代表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不愿告诉你,俺也别破例了!自己百度去吧!

网友:
这几个是电脑处于那种待机状态时的各种电压的状态。

网友:
我也在线等待,哪位高手出来讲讲

网友:
用脑子思考一下就想的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后往前排,SL5时,前面的都是高电平;SL4时,它前面的高电平,后面的低电平。至于SL0、1、2、3、4、5都代 ...

slp-S3#状态下为什么S4 S5为低电平?它不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
slp-S3#状态下为什么S4 S5为低电平?它不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
简单地说:S0开机  S1 S2待机,只关闭CPU  S3待机,挂起到内存  S4休眠,挂起到硬盘 S5关机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S3状态下,会执行S4 S5低电平有效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后往前排,SL5时,前面的都是高电平;SL4时,它前面的高电平,后面的低电平。至于SL0、1、2、3、4、5都代 ...

简单地说:S0开机  S1 S2待机,只关闭CPU  S3待机,挂起到内存  S4休眠,挂起到硬盘 S5关机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S3状态下,会执行S4 S5低电平有效的状态

网友:
SLP是休眠的意思  #表示 低电平有效    综合起来就是  低电平的时候休眠    那高电平的时候就是正常工作啊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了, S3  S4  S5表示的是上电的时序,而SLP_S3#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了, S3  S4  S5表示的是上电的时序,而SLP_S3#是信号

有道理,slp-s4# slp-s5#,不是S4  S5?

网友:
一个是状态,一个是控制状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