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显卡也会出现天然蛋疼的问题HPCQ32维修实例

楼主(2014-08-06):
       进日一客户拿来HP笔记本让我维修,说是开机之后不显示,我接机插可调电源。按开关,正常开机,跑马正常,这电流是要亮机的节操,内屏无任何动静,英特尔芯片,第一反映,拆屏    线,还是外接试一下好啦。外接后,花屏  吗。对客户报价后直接拆机裸板上BGA加焊后上机亮啦就装起来吗。准备给客户的时候它说让我帮忙给装个系统,可怜我的时间都浪费到这无聊的软件上啦,顺便的问题就免费装一个吧。上U盘导入镜像重启一下,启动的时候启动了两次次才启动起来哦???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哦,SB机器让我好难过,没事让他慢慢解压吧。
       客户让我过来看看是不是好啦,我瞄了一眼,已经是进入系统啦,呢就让他试试后拿走把,无聊的客户琢磨了老半天后说没什么问题啦,可以拉,帮我关机把,@#¥@我这边还有一大堆事情呢,关机也让我帮你啊,真是次到家了。关机屏幕熄掉,我拿起笔记本帮他放到包里的时候,不对劲,这丫的HP的散热真是不能让人家多用几个月吗。不行,不能给他,这温度都烫手怎么撑的了几天呢。我对客户说你这温度还是有点问题,我帮你改一下,不然用不了几天就不行啦。说后客户同意果断拆机找个5V飞过去后装机测试,悲剧来鸟,偶次俺地小心脏都受不鸟溜,为毛只亮了背光了,画面出来吗,这丫的是让我重植节操啊,受不鸟哦,我一个人哪里忙的过来哦,然后对客户说,你这不行还得留下维修,你看现在不稳定,你拿走到时候还得来回跑很麻烦的。我说完之后客户恋恋不舍的甩手而去。
       诶呀,手里的活终于搞完啦,再来整这不亮的HP吧,216-0774009此显卡做的很薄一定要温柔点才好,拆机裸板上BGA后取下显卡,完美,没有任何掉点刮伤的痕迹,好吧我座桥还是很迅猛的,15分钟过后显卡已经在板子上啦,就差加焊上去啦,一阵乱搞之后定位上火。完事拿来板子检查,无歪斜无碰到旁边的零件,好吧,果断秒速装起   后,按开关等待,等待,等待......怎么不显示啦,不会这吗悲剧吧,不要吓我,不会是显卡被我做坏了把,不应该啊,我做桥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怎么会不亮呢,看了下电流,1.46A不懂了怎么回事,不会真的显卡坏了把,稳住,一定要静心下来想一下哪里不对,电流1.46不动了,不能是不跑嘛把,但是这个电流应该是过内存了啊已经到显卡了啊,不行  还是拆机检查是不是掉件了。仔细检查显卡后面,我去,好大一玩意掉下来了,这么大的东西应该是什么玩意呢,万用表量了一下,有地,应该没什么大碍把,好像是个电容,应该没事吧,不会有事的,呢就肯定还有问题,上图纸慢慢找吧,量了下说有电压都正常,无大碍。是不是显卡坏了啊,不要怀疑我的技术,不会的。
       此后,果断拿出新的显卡速度赶上去后开机还是一个鸟样,看吧,自己都提醒自己不要不相信自己的技术吗,时间又浪费啦,还是仔细查查有没有掉件把,经过我火眼金睛的扫板之后,累死我丫的,终于找到问题啦,不知道为毛,就在网卡旁边有几个电感,上边标的是L33,他竟然是个裂的,开机量了一下,这边是1.05V,我去,你真是要搞死人吗,换后上机,终于你还是败在我的垮下来,哈哈......

略过上边N个文字,不要看啦,我都懒的去读啦,想必你们也不会无聊到极点的。

好吧,我就说重点把。

          一外接花屏的机子加焊后显示 温度高而导致再开机背光亮不显示问题,因重做之后开机电流1.46A不能亮后排除N个问题换了个新的显卡的悲剧,最后经过我整板的扫描发现在网线接口的后部位置有三个电感其中的L33裂了导致显卡没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结束

网友A:
饶了一大圈   只是一些小问题 ,看来维修要细心

网友B:
一种故障两种表述方法!还差一个文言文呢?

网友:
太啰嗦)写的什么

网友:
就想着拿点下载分啊

网友:
L33看来是显卡供电的电感啊 没过去

网友:
遇到过 本来风枪吹吹亮的机子   上炉子后 接电短路   ec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饶了一大圈   只是一些小问题 ,看来维修要细心

其实维修就是这样,绕好大一圈之后发现就一颗电容坏了,这才是让人痛苦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故障两种表述方法!还差一个文言文呢?

俺可是初中都没毕业拉,不要这样吗,俺的语文水平很烂的,好不容易谢了个帖子,就跟长篇小说一样,怕你们看不下去,我最后就缩略了。

网友:
就知道你没有认真的看完吗,是不是见到文字就眼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