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显示器不加电(三个板都坏了)

楼主(2014-08-06):
过程可能有点复杂,语言混乱的话。请师父们谅解,只供新手参考。
故障现象:不加电
故障解决:习惯性的交流处的保险和整流桥,坏了换,加点后还是没输出,继续量容易坏的元件,最后后级mos管穿了,换好后加电。有输出电压,但是电压跳变,量稳压二极管,有异常换了后还是不行,最后把整流电容全换,输出电压正常。
             但是指示灯还是不亮,也没有开启电压,修驱动板肯定有短路的地方,量五伏转三伏的管子电压正常,屏的供电也过去了,然后断电量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元件,测得一电容两聊短路,由于电容短路的很少,所以从电容正极开始跑线,虽然电容短的几率很小,但还是把它拿掉量了一下,不行,开始跑线,有两路,一路去了图像处理器,一路去了插vga头的三极管,用短路法看到底是哪一路出的故障,我先跑的去vga的那条路,把一个贴片电容拿掉看还短不短路,还短我用刀片把贴片电容前面的线断开。
              一量还短路,那就只有另一条路了,我直接把图像处理器芯片拿掉,不短了,ok换芯片,换芯片是脚一定要焊好 ,不然花屏,接电源同电,指示灯亮绿灯,心里一高兴,但是黑屏,量高压板开启电压有了,那就只有高压板和灯管了,测高压板易损件两个复合mos管穿了,换好后通电,但接着显示无信号,如果是驱动板导致的无信号那就一个地方了(大部分),接vga头处的电路,经测有一个三极管和三极管前面的贴片电阻坏了,换换换换!!!!!换好后身疲力尽的拿起电源插头,插上后谢天谢地好了。
      看完后感觉还可以的能不能给加点分,鼓励鼓励我们这些新手,以后为论坛多做贡献

网友A:
连个型号都没写出来有什么价值观

网友B:
这台显示器真是帮你大忙了!仅有的三大部分全让你给搞定了!上课似的!

网友C:
哈哈,还有这样的呢。如果是我我分开一部分一部分的先测一遍再讲。

网友D:
一般换这么多我们都不休了,直接买电源板

网友:
好歹也发个图啊

网友:
最好是把修好的經過拍图发上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
这个不多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型号都没写出来有什么价值观

对你应该没有,再说修电源板和高压板时你都看一下型号再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有这样的呢。如果是我我分开一部分一部分的先测一遍再讲。

谢谢指点新手而且是第一次修 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网友:
下次一定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换这么多我们都不休了,直接买电源板

我是新手主要是想多练习,如果养成随便 换件的话提高不了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显示器真是帮你大忙了!仅有的三大部分全让你给搞定了!上课似的!

嘿嘿主要是发上来挣点分见谅见谅

网友E:
那不完蛋了,哈哈,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不完蛋了,哈哈,累啊

却实累,纯属为了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