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5841SZ

楼主(2014-08-06):
哪位大神知道SG5841SZ的输入脚跟输出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伏啊

补充内容 (2014-8-7 11:12):
已经修复 原来是根开启信号脚相连接两个电阻中的一个坏了 导致电压不够无法开启 换了个66千欧的电阻  解决

网友A:
怀疑时,就换个试试,不是更方便

网友B:
SG5841SZ是显示器用的吧?给你数据手册,你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时,就换个试试,不是更方便

问题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芯片 开启信号才有4v左右 没有输出  我还以是电压不够    哦还有弱弱的问一句 怎么添加图片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G5841SZ是显示器用的吧?给你数据手册,你自己看吧

这个我的也有了 可图路没说开启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的也有了 可图路没说开启电压是多少

看300V大电容到启动脚上的电阻,大于1M是16V  小于1M是300V!

网友:
没听说电路图上有把电压标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