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倒霉,手贱了一下bios就不认盘了

楼主(2014-08-07):
本来只是查坏道的,貌似按了那个刷写rom,然后点了yes,就悲剧了……只知道是西数蓝盘320G的,机子是联想v450………怎么办?传说中的drt怎么用?回刷固件能教教我么?

网友:
现在有个备用机,渣机赛扬单核1.5的,怎么用这些现有的东西修好它?

网友A:
如果备份了原盘ROM,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备份了原盘ROM,刷回去就好了。

我没有备份啊,用WDR能刷不认盘的硬盘么?能加一下您的QQ指点1 2么?我只会占用你一点时间,只需要告诉我用什么来作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认盘了,但是要找到通刷固件才行,估计你也没看你的版本和家族吧

网友:
我有很多西数固件,可以找我

网友:
不知道现在硬盘还能不能读取到ROM和固件,如果,不能读取到了,就要先换个板。能读到的话,可以找个通刷固件,先写ROM,再全写模块。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硬盘基础,要别人手把手的教,估计挺难的。

网友:
罗工 说的是啊 俺自己 捣鼓多长时间了 也没什么进展 EDR5.3

网友:
好像有个清rom软件,叫U指令什么的,不知可不可以,你问度娘“U指令”。

网友:
楼上看你级别,可能是修主板的吧。。硬盘你还是省省吧。。罗工说过了。。

网友:
楼上懂的话,就指导一下嘛,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可以通过固件生成rom!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