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_英业达ST133i 6050A2314301_HP_CQ32(HM55)保护隔离电路试分析

楼主(2014-08-07):
明天讲英业达的保护隔离电路,不对,发帖这已经是今天了。。。。,听饼哥讲华硕,讲广达好多张了,多少有点思路了,提前自己分析一下,先上电路图

打眼一看不难,3个MOS管,U9、U7、U6全是P沟道,U6一端接电池,为电池隔离管,U9、U7S极相连,为适配器隔离管。导通条件看G极,好么,仨管全进芯片了,也简单了,明白了芯片工作原理,这电路原理也就出来了。
先从适配器接口开始,插上适配器,产生+VADTPR,经L2变名为+VADP,通过U9内体二极管将电压一路经电阻给芯片VCC,二路由电容延时送至PVCC。三路送至U7 S极。另外还有一路+VDAP还会经电阻R103/R104分压送至芯片ACDET脚。
MOS管U9、U7的G极分别连接芯片BYPASS#和ACDRV#引脚。

接下来电池接口,+VBDC经U6体二极管将电压送至公共点+VBATR。经体二极管过来的供电,电流很小,此时公共点也称为小电流公共点。U6 G极连接芯片BATDRV#脚。

电路就这些了。之后查芯片说明手册去吧,该芯片型号为TI_BQ24721

手册全英文的,对于我这半瓶醋的英语水平,是个不小挑战。硬着头皮看吧。

首先芯片要有供电,该脚为VCC,来源于适配器电压。其次,ACIN,在此芯片叫做ACDET,用于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来源为适配器电压经电阻分压送来,此脚高于一个值,就表明适配器已插入。反之,未插入适配器。个人习惯,进手册先看内部框图。

由此可看出,当ACDET>1.2V时,输出ADAPTER DETECTED(适配器检测)信号。即适配器已插入。

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到。搜ACDET这个信号

找啊找,到这了,门槛值1.2V,貌似还有条件,当适配器插入,VREF5开启,并且REGN要到6V。依旧先看框图

可以看到有了VCC他们就出来了。所以只要保证VCC正常了,这两信号不出来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继续,适配器检测有了,剩下的就是MOS管G的产生的原理了。三个信号一个一个来。照旧,先框图。

看不出所以然来,那就搜信号。

这。。。。看了好久,愣是没明白什么意思。。。。。卡这N久。。。突然想起饼哥说过,数据手册里有一大段英文,是介绍芯片工作原理的,找找看。

有了,这。。。任务艰巨啊。慢慢试着翻译吧。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英语水平有限,通过小鸟的帮助,大概意思就这样了吧。翻译完 才发现第一段没什么用,但是还少个信号啊BYPASS呢?再找找。

这里,重点的就是选中那些,其他的可以暂时忽略。大概意思:
当检测到适配器,ACP脚电压大于BAT脚电压300mV,BYPASS脚电压低于PVCC脚6V,内部控制器,控制外部BYPASS的P沟道MOS导通。
好了,翻译完 在回去看之前内部框图,以及表格,突然发现,一切都明白了。

总结起来就是
未接适配器,BYPASS#、ACDRV#连接PVCC脚,电压19V,U7截止,隔离适配器。BATDRV#电压比SYS脚低6V,U6导通。电池给公共点供电。

芯片VCC得到供电,当ACDET脚电压大于1.2V时,说明适配器已插入。
当插入适配器。BATFET#连接SYS,电压为电池电压,U6截止,隔离电池。BYPASS#、ACDRV# 电压比PVCC低6V,U7导通,适配器给公共点供电。
总结,也可也看大图中蓝色字部分。

到此分析完毕。

如有错的地方 请各位大神更正。

网友A:
大半夜不睡觉的,还在分析电路原理,佩服。有机会我也去实地

网友B:
楼主的英文水平不错

网友:
我只能帮到这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半夜不睡觉的,还在分析电路原理,佩服。有机会我也去实地

不提前看看跟不上饼哥的讲课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英文水平不错

一般了,还得靠灵格斯啊

网友:
h,,hjkhkgkgfj,dj,fj,dtujfy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实地学员技术就是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