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E触发掉电

楼主(2014-08-07):
平时都很少发帖的,只是今天接到一片华硕P7H55-M LE主板来修,cpu是1156针的,论坛也少这方面的资料,我修主板慢慢习惯先观察主板有没有修过,发现主板背面内存spd线被烧了。

看到这本以为补链接上就会好的,可一触发就掉电了,有点像短路感觉,可是还可在次触发,证明没有大短路,更换内存cpu现象一样会掉电,至此只有慢慢查了,内存,桥,总线,cpu都有正常值电压,当测量pcie的时钟脚时,没有0.4v电压,心想没有时钟不会影响掉电吧?!用风枪吹了几十秒,在开也一样,现在想直接加焊H55了,可现在有同事在用BGA,我就先查时钟芯片的开启电路,经查发现cpu左边PQ125场管d级为0.6V上拉是个822排阻,一边为3V一边就是链接PQ125的d级只有0.6v,都知道华硕主板有个通病822排阻问题,先不管其他的了,先更换822,为了避免后患,更换为472,再次上电,已经跑马了。不善言语担待下吧。

网友:
部分图片。

网友A:
在时序中应该是属于没有时钟引起的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时序中应该是属于没有时钟引起的不跑码

应该是的,以往没有时钟复位都不会掉电的,只是这片是H55的,也许时序根之前的不一样了。

网友:
没有开启时钟也会掉电,不错的经验

网友:
华硕的822听到就怕,最近几片华硕M4A77T没有复位 不敢动桥  一直在寻找822  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2015-12-04):
看过好几次说华硕822排阻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点位图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