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

楼主(2014-08-07):
客户一款h61m-vs3装显卡驱动后不断重启,无法进桌面,装win7进桌面蓝屏,内存都换过,外加pci-e显卡装驱动后也是不断重启,coms清零,刷bios也一样,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cpu问题比较大一点,毕竟显卡装驱动蓝屏的话,很大可能是cpu的。新架构cpu管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