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88G-RL V2.0

楼主(2014-08-07):
梅捷 SY-A88G-RL V2.0 ,用AM3的CPU正常运行,用AM2的CPU无复位。CPU电压正常,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之前别人维修过CPU电压,用了2个月就这样了。

网友A:
去官网下一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一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试了也是一样,可能还是CPU电压问题。

网友:
除了检查电压外,还要查主板各部件的时钟信号,PG信号等等,只有主板的供电、时钟、PG正常了,才会开始复位

网友B:
这种板上不了AM3的  上AM3就没复位电压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娜娜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上不了AM3的  上AM3就没复位电压了

现在是可以上AM3的CPU,是有显示,运行正常。上AM2的反而没有显示,无复位。。